电流输出型DAC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请问电流输出型DAC  AD7945 如何将输出电流转换成电压?如果可以直接接电阻的话,那和所接电阻的大小有关系么? 图中的Vout该如何计算?

楼主:
RFB引脚内部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A:
RFB通常从Iout1引出一个电阻

楼主:
3# fzyuan 图中R2的阻值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R2是为了配合R1作微调而存在的,通常选R1的1/2。
下图是R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