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F2812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我在用F2812的时候,发现系统时钟如果超过42MHz(使用12MHz晶体,然后PLLCR的值大于7)系统就没有反应了,低于42Mhz的时候,运行很正常。求教各位高手,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系统时钟不就是12M*7/2=42M吗,怎么会有超过42MHZ和低于42MHZ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