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调芯片STV0288的读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5-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先读低位、再读高位、再反过读低位,拼出两个16位数,看看两次读出的数值是不是出现256跳变。跳变则不用。直到没有跳变再用。

楼主:
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吗?比如让寄存器暂停更新,无论咋读都不出现跳变的情况!

网友A:
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吗?比如让寄存器暂停更新,无论咋读都不出现跳变的情况!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好的,但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你而不是我。呵呵。现在是谁在用这个芯片,是你。好好看datasheet吧。

楼主:
我仔细看过datasheet了,没找到类似的控制命令和引脚。也有可能是我的资料不全!

网友A:
芯片不支持就只能用我的方法罗。呵呵。其实这类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

楼主:
前辈,您的方法我试过了。问题还是会出现,只是概率小些,有一定的效果!在这之前我的处理方式是直接与上一次读数比较如果有256左右的偏差就减去或者加上256,这个方法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