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反激的难点

楼主(2012-05-21):
反激从理论上直接理解好像挺简单:开关导通,变压器存储能量,开关管关断,变压器释放能量;此时变压器相当于一电感,起着存储与释放能量的作用;其中次级二极管作为能量释放的关闸;初级增加吸收电路吸收漏感带来的电压尖峰……

以上这些仅是基本理论,然要更深刻地理解反激的工作原理还在于深入分析理解其开关管关断与导通期间变压器“电感”的变化,是怎样实现一个电压的反向,怎样产生漏感,怎样产生振荡,怎样通过改变电感参数或占空比来实现连续模式和断续模式的转变?……

最关键的是开关管导通与关断瞬间的变化状况!

以上这些,了解甚浅啊!!
请各位大侠:manchang、不亦心、chunyang、蚂蚁、等等各位大师以及各位电源爱好者略表观点
感激不尽!!

膜拜各位发言者!、

网友A:
建议先复习《电路基础》。
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3楼有“图灵系列电子书”,其中有《电路基础 (第3版)》。
然后再看《开关电源手册》、《开关电源入门》之类。发现开关电源有什么地方看不懂,翻回去再看《电路基础》。

楼主:
呵呵
书看得不少了,只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反激最复杂的地方

2# maychang

网友B:
呵呵
书看得不少了,只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反激最复杂的地方

2# maychang
引用 楼主:

变压器,EMI

网友C:
你一口气问了那么多问题呵呵。。不是一个元件就能搞定的。
多看看楞次定律嘿嘿。。。也许有感。

楼主:
其实我最想问的就是:
最关键的是开关管导通与关断瞬间的变化状况!

5# 许世霞

网友D:
关键理解变压器的电流上升下降的过程
其实可以把它当做个电感即可,电感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占空比,即直接反应器断续或连续模式。

楼主:
最近正在复习楞次定律
有点收获!

网友E:
用示波器多测试几次,然后看一下书就会明白了

网友D:
这个或许有用,我最近正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