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5-21):
书里说的可以采用寄存器寻址的寄存器有:R0~R7,A,B,DPTR。
又看了寄存器寻址跟直接寻址的区别,前者是单字节指令,后者是双字节的。
现在有个问题,R0~R7,A,B,DPTR跟其他的寄存器同在sfr区,访问其它的要多占用一个字节的空间来指定地址,是不是说明,那几个寄存器跟其它的是有区别的?

网友A:
指令有区别

网友B:
“现在有个问题,R0~R7,A,B,DPTR跟其他的寄存器同在sfr区”
谁说了在同一区域

网友A:
除了R0~R7
其他就几个是在同一区域

网友C:
R0~R7与A,B,DPTR不在同一区

楼主:
:L不好意思没注意,对,R0~R7在低128byte ram。不是在sfr。指令有区别体现在物理硬件上是?
  按我的理解,单片机就是一个处理器单元+存储单元+其它功能单元的集成,这样的理解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