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违规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程序编译完成后,查看时序,发现有很多的时序违规的现象,但是在程序下载到硬件上运行又很正常,为什么已经都有时序违规了,运行的还正常呢?

网友A:
你是如何查看时序的呢?

网友B:
如果你的时序约束是正确的,STA后,有违规,时序上肯定有问题,能跑只是表面的,系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只是你没观察到。

网友C:
违规不代表一定不能工作。
比方这个东西说极限值100M,实际上可能他真正的极限值能到120M,差一点有时候也不会有问题。

另外贝壳说的也是对的,系统不稳定,可能触发条件尚未产生。

网友D:
因为你没约束

楼主:
你是如何查看时序的呢?
引用 网友A:

全编译后查看时序报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约束怎么会有违规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约束怎么会有违规呢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我不懂。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约束,timequest会默认将时钟约束为1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