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全双工422芯片

楼主(2012-05-21):
(无正文)

网友A:
485是半双工的,没有你说的全双工

网友A:
485是半双工的,没有你说的全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推荐个422芯片

网友:
没压力的话用两片 485 不就行了

网友C:
内部TVS一般都很小,几乎没什么作用

网友D:
即使增加一倍的价格,内置保护器件的422芯片也不如花两块钱增加外置TVS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