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我的I2C通信不了,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2-05-21):
硬件我核对过了,应该没有问题。软件不是我做,我也感觉吃力,我就看时序,时序图如下。大家帮我想哪里会出问题呢。同样的程序放到别的好的板子上就能通信。这个时序就这么一点点就死掉了。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难道8025T的时钟芯片有差异导致的吗?

楼主:
谁能帮我解决了,来汉请吃饭嘿嘿。。。。

网友A:
明天给你看看,太晚了,不想动脑。

网友B:
上升沿不太好,上拉太大了吧,改成2K左右看一下

楼主:
之前我用的2K,没效果,我后来又换成5.1K了,我看别的设计方案还有用10K呢?这里上拉电阻的选择不是很理解。不过我看别的设计5.1K,外围基本一样,也可以通信。
我2K之前就用的。还是不能通信

网友B:
如此看来,总线上容性负载看起来比较重,检查一下

楼主:
总线上就两个上拉电阻,其他的都没有呀,

网友B:
你把X轴拉开再传个图,感觉你这个上升沿明显像RC充电曲线一样

楼主:
Tinnal大哥,你不是帮我看看吗?呵呵。。别生气了呵呵

网友A:
8025T的芯片我们现在也在用。你的2号表笔是SDA, 一号表笔是SCK吧。信号真的很差,IIC很关注两根信号线信号之间的关系。你能放大点图吗。
同时,从图上看大该就也发了两个字节,可以让软件告诉你他们发了些什么吗?这样好定位问题。

网友C: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38268&page=1#pid2277195

去淘宝整一个法宝吧,去年俺进了一个,困惑多天的迷团几分钟就搞定了,电工的神兵利器哦

网友D:
1.上升沿比较慢,
2.写数据的第9个时钟脉冲应该为从机的应答,此处怎么为非应答呢?而且后面就算为非应答并没有停止信号(高电平时SDA上出现上升沿)

网友A:
如此看来,总线上容性负载看起来比较重,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好好看看总线了。可以容性太大了,你们是用软件模拟IIC的,还是用硬件?
把SCK频率弄下去一点,让信号好一点。先让它通了,再慢慢优化总线,调高频率吧。
你还是把图放大一点吧。那个时钟线信号太窄了。我很难搞清两个信号的关系。

楼主:
这个是对应的画的值,应该64H,C8H,后面就没有应答了。
暂时正在调,不能重新给你们捕捉了。大致还是时序的问题应该
但是同样的程序,放在基本同样的电路上,就有差异了?我很想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

网友A:
16# 许世霞 你到那个好用的电路上,发送同样的东西,再捉个图看看,就一清一楚为什么有差异了。
因为你说这个程序在其它地方能用,因为软件应该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
对比一下两个总线的信号情况吧,信号真有点差。

同时,我告诉你,如果两个时钟芯片不是同一批的,真要互换一下看看情况。因为8025T用量很大,而日本原产的又太贵。因此中国有大量仿制的,情况参差不齐。不兼容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后来就连芯片尾号都给它卡死了。

网友E:
明显上拉不够(相对于此频率)。

楼主:
C8H的位置本应该是寄存器地址的位置即0-FH 读出来却这么大。我也想换过来芯片看看,这是下策,先调着看吧。
软件逻辑上不会有问题是应该的,就是我担心时序稍有差异,就大不同了。

网友A:
最快的办法,把频率降下去1/10,再看看。

网友D:
LZ加油!继续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
嘿嘿。。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是暂时的。是8025T片子不同导致的。我把别的8025T换上就好了,就那么一个呵呵。。。这说明这两种8025T的时序有差异吧?我得出的结论对不对?其实最终还是时序不匹配的结果。在调,看结果吧

网友A:
呵呵,恭喜你。8025这边片子我们以前也是碰过钉子的,采购买回来,一批用不了,后来全给退了。后缀不一样不兼容,这种情况还是少有的。后来就连尾号都规定了。我没有去研究那一批不行的8025的问题,当时上网查过一下,好像地址什么的不一样。

网友F:
把上拉电阻加大些,再看看波形变化情况,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G:
很明显上拉不够,前段时间我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后我把单片机的IO口配置为推挽方式,立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