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0与8位 MCU代码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同样的功能代码,M0(精简指令)编写的代码量要比8位机(复杂指令)大很多。
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指令集的缘故吗?

网友A:
M0 的指令系统并非8位,自然差异很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具体一点么

网友C:
MO是THUMB指令,长度2字节,当然大了

网友D: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欠妥, 我在第一次从 51 转向 arm 的时候, 将项目的代码基本功能不变的情况下转向了 Cortex-M3(LM3Sxxx),  里面是大量的 8 位运算和个别的 16 位运算, 还有 IO 操作. 代码总长度增长了约 50%多. 后来有进行了一些优化(编译器的优化能力强了很多, 合理地改用局部变量, 使用 16位, 32 位运算), 代码又有些缩短.
根据以前的对比, 如果 Cortex-M3 与 AVR 比较, 我估计会得到更短的代码长度.
当然,  M3 和 M0 还是有些区别, 但估计区别不大.

网友A:
如果原来采用的8位系统中仅有8位操作,那转入16(或以上)后的代吗长度肯定增长明显。这也是8位系统还能存在的理由。

网友E:
好像周立功那边的测试文档显示,

代码量和51差不多吧

网友E:
和8bit AVR代码量对比

网友E:
cormark 测试 M0的代码量比8 bit AVR 低49%

网友A:
这要看其处理信息的字长,否则毫无比较意义。

网友F:
直接买128K的,不纠结,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现相同的功能,精简指令集要使用更多的语句。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在什么条件下测试的?有相关的说明文档么?

网友E:
这要看其处理信息的字长,否则毫无比较意义。
引用 网友A:

coremark是一套测试微处理器的专用程序代码。
是标准,
远比个别人的个别程序具有代表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实现相同的功能,精简指令集要使用更多的语句。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引用 楼主:

RISC,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多用些指令。

网友A:
coremark是一套测试微处理器的专用程序代码。
是标准,
远比个别人的个别程序具有代表性
引用 网友E:

不同应用完全不同,根本无标准可言。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个问题:使用8bit的变量会增加代码量,因为MCU要进行32bit到8bit的转化么?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也想问下, 32位 是用32位,16位的好 还是  定义为8位的好呢,他们对其运算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D:
8 位变量, 强制为 32 变量运算, 然后再转为8位保存, 的确会导致 32位到8 位的变换指令.
我的做法是, 虽然只可能在 8 位范围内, 也当它 32 变量进行运算. 这样就不会增加指令, 而特别地, 多采用局部变量, 可以让代码比 8 位的缩短. 因为 8 位处理器读写 RAM 的指令也不短. 51 的 IDATA 和 PDATA 的操作就必定比 M0 费指令, 即使 DATA 区的变量操作指令, 在稍微复杂些的处理里, 变量在 ACC 里捣来捣去也蛮费指令的.

网友G:
关于AVR的测试,我认为没有意义。就我的一个AVR实际项目,IAR编译的代码量对比ATMEL STUDIO所带的GCC编译的代码量,前者9KB,后者20K,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所以,任何跨界的比较,不同编译器的比较,都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优秀的编译器,远比一个垃圾的编译器强的多。还是就事论事,自己粗略地比一下就OK。

网友H:
先不讲高级语言吧,说汇编或机器码,这样可以撇开编译器效率问题,一个8位机AVR要做自带的ADC的10位转换结果10次做一个平均,M0自带的12位ADC转换结果10次做一次平均,我想这个M0的代码量并不见得就比AVR的多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前辈能要你的qq学习交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