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2012-05-21):
(图片)

网友:
如图为电容降压式电源,有2点不是很明白:
1、470欧/3W的电阻是什么作用,是稳压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吗,有必要用到3W吗?
2、1N4742A稳压二极管为什么要放在4007的前面?应该放在4007后面做稳压吧?
谢谢!

网友A:
1. 这是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的基本接法,这个电阻就是用来分压的,输入电压=此电阻上的电压+你要的电压。
至于功率麻:
I(AV)=0.44*V/Zc=0.44*220*2*Pi*f*C         =0.44*220*2*3.14*50*C=30000C=3000*0.000001 = 30mA
则电阻上的功率为P=I2R=0.03*0.03*470 = 0.423W
因些,3W确实没有毕要。

2.一定要放在后面,如果放在前面,流过电容的电流就是脉动电流而不是交流了,因此也就不能用电容的容抗就降压了。

网友B:
2楼差矣
1.470/3W乃防浪涌限流之用,而非“分压”。
2.稳态下,此阻功率损耗可有2.3W之巨。阻值选定之后,3W就是必要的。

网友C:
2L计算方法是错的,
4L结论是对的。
这里计算电阻功率要用有效值,而且当全波处理。

网友D:
1. 这是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的基本接法,这个电阻就是用来分压的,输入电压=此电阻上的电压+你要的电压。
至于功率麻:
I(AV)=0.44*V/Zc=0.44*220*2*Pi*f*C         =0.44*220*2*3.14*50*C=30000C=3000*0.000001 = 30 ...
引用 网友A:

放后面,负半周电容怎么放电?

网友E:
2楼做过的阻容降压设计就是这么做的?打开眼见!为之震撼。真希望能把您的设计方案,仔细讲讲。
大功率电阻是必须的呀。220电压进去,小功率的电阻能受的住吗?遇到雷击浪涌,一下子就摧毁了!
加电阻目的是防止高频时,可能会把电容击穿。因为高频的时候,电容的阻值会很小。
因为电阻会消耗能量,不宜选择太大。
稳压管按说应该放在滤波电容后面好些。不过放前面估计问题也不大。

网友E:
老T叔叔的资料要好好看下

网友A:
看到 许世霞 对我的攻击,心情很不好受,我在这个论坛给没有要求别人解决我什么问题,没有得到什么, 也没有希望得到其它网友的称赞。我从小学开始自学无线电,本科专业被调配,也没能进行计算机专业,没关系,我自学。无线电、模拟、数字、单片机、C、C++、MFC、ARM、Linux...,到现在坐上软件部经理的位置。我深知,在自学过程中没有人指导的忧愁,我只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微弱之力,尽量帮助那些人在问题前面徘徊的人解决问题。

我承认,在电阻的问题上,我的答案有点偏颇。没有考虑浪涌等这么非功能性要求,也没有考虑到有效值的问题,但就算转换成有效值,也不会大10倍这么多。220电压进入,其实在此电路里,大部分电压都是分在电容上面,而不是那个电阻。因为电容降压是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因此用就直接用的I2R来算功率了。关于这个电阻,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补充。许世霞,电容降压我20年前就做过了,也用了不下几十个地方,但更多的是能用就行,也没有像你这样考虑这么多,毕竟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孩。

因为楼主用的是半波整流,所以30ma的计算过程的对的。

关于稳压管的位置,一定要放在二极管前,我这个已经说了原因了,不相信可以自己做做实验。 zjp8683463的设问句也已经相同的回答了。

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网友E:
楼主,申明,我没有攻击您,我确实是想知道您的不一样的思路。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好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帮我这个菜鸟解决问题。大家在一起探讨问题,可能意见稍微有点冲突。Tinnal大哥不要在意哈。

网友E:
Tinnal大哥,您大人有大量哈哈。。还在意我一个女菜鸟的说辞吗嘿嘿。。我真的没有攻击你的意思,如果您有这样的感觉,说明您不自信呵呵。。。。我听惯了千篇一律的思维方式,突然有个不一样的。我当然想听听奇思妙想在哪里。不过如果不对,也不妨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网友A:
13# 许世霞 呵呵,没事。只是之前跟另外一个人大吵过一轮。有些过敏罢了。

网友B:
稳压管的位置很好,一可做二极管,二可做限压。唯需考虑功耗.

网友B:
10楼,图中RC串联支路中,电流是近似全波。取值30mA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您好,你看这个图,没有用470欧姆/3W的电阻。而是在电容两端并了一个1M的放电电阻。 这2种方案拿一个更好点? 这个2个电阻可以同时加上吗? 谢谢

网友B:
R1  1M电阻不是基本工作所必须。它是考虑防触电安全的。
与其不同,470那个电阻却是必须的,否则你的电路将是10有9坏。

网友A:
电容上面是要加电阻的,这个用来给电容放电,为的是人身安全。

网友F:
1. 470欧电阻防止浪涌电流,其实就是瞬间大电流,瞬间是指远小于1nS。与18楼的论述相反,由于降压电容多不好超过10uF,如果电容小于1~2uF可以不用防浪涌电阻。即使用100欧也可以了。

2. 这个稳压管其实就是续流二极管,电压负半周时,给电容提供放电回路。否则,如果放在1N4007后面。稳态后,稳压管上不会有电压。

网友B:
18楼以及前面的讨论,并未涉及到防涌电阻值的选择
1.推测1W稳压管浪涌电流极限值应在10A左右,电阻宜在220以上
2.“浪涌电流,其实就是瞬间大电流,瞬间是指远小于1nS”是自我定义。整流中涌流可有10ms以上
3.也许无限流电阻一般测试也未损坏,即便电容小于1UF,这个电阻也不应省略,哪怕选用10欧也好
4.这个稳压管其实不单是“续流”二极管!不然也用4007了

网友G:
在这个论坛里有好多的高手啊,受教了,其实我一直迷惑阻容降压的原理,虽然有一点点理解,但现在看来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电流就是rc的放电电流,更理解了c上并联电阻的真正作用,还明白了稳压管为什么一定要放二极管前面了,二极管没有电容就没有真正通过交流电了,也就没法起到交流电阻容降压了,就成直流电了,那电容就不起作用了,后面自然也就没有电流跟电压了

网友B:
其实,应用中最令人纠结的就是那个470电阻

楼主:
18# Lgz2006 大哥,限流电容的放电电阻的功率怎么计算的? 比如说电容为1uF, 放电电阻为510K,
电阻的功率怎么计算的? 谢谢

网友B:
220*220/510k(mW)

网友H(2013-01-10):
不加470欧姆的电阻,你们把AC220那个开关不停地开,关,速度越快越好,不知会有啥效果?我是深受其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