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信号发生的思路

楼主(2012-05-21):
产生1-40hz低频正弦波,以秒为单位,第一秒产生1hz,第二秒产生2hz,以此类推无限循环
大家给个思路,希望体积越小越好,价格越低越好

网友A:
用个单片机,写个timer的程序,每过一秒Timer的计数值给它减一半。
8腿的单片机又便宜、体积又小。合符你要求。

网友B:
任何一个CPU 驱动 DAC既可

网友C:
找个8脚的带PWM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由于你的频率非常低,甚至可以直接用IO做PWM。。找个最便宜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
昨天晚累了,看岔了。你要的是正弦波。你DAC或PWM都可以。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优选PWM。简单、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