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前期怎么确定FPGA/CPLD芯片容量?

楼主(2012-05-22):
(无正文)

网友A:
1,根据算法预估一些特定资源,如BRAM,DSP,DCM这些。
2,根据系统结构来对FPGA的IO数目,电气特性,IO的速率,IO位置等进行初步规化。
3,FF,LUT这些现在的FPGA容量都比较大,一般都会够用。
4,全局资源尽量不要用的太满(50%左右,以后升级还会有余量),在成本可接受的情况下,选择大容量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NICE!

网友C:
还有管脚兼容,如果有管脚兼容不如先选个大的,到时候可以小回来。

楼主:
1,根据算法预估一些特定资源,如BRAM,DSP,DCM这些。
2,根据系统结构来对FPGA的IO数目,电气特性,IO的速率,IO位置等进行初步规化。
3,FF,LUT这些现在的FPGA容量都比较大,一般都会够用。
4,全局资源尽量不要 ...
引用 网友A:

谢谢贝壳哥指点。。。哈哈

楼主:
还有管脚兼容,如果有管脚兼容不如先选个大的,到时候可以小回来。
引用 网友C:

猴哥补充的有道理。。三克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