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调试时报错,error:gdi-error[40110]:memory write error : non existant memory

楼主(2012-05-22):
如题,编译时0 error 0 warning 点击debug按钮出现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楼主:
芯片选择问题,芯片上标的是STM8S103F2P,编译器上要选择STM8S103F2U才行

网友A(2015-01-23):
我用L152C6換成C8或者C4再重新鏈接就好了

网友B(2016-03-21):
楼主解决没有?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有?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芯片型号没选对

网友C:
必须的芯片的尾号也要一致,不一致是不行的,那个可能牵涉到版本封装问题。

网友D:
型号封装错误,后面的可能是不同的封装形式,不同形式,可能管脚分配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