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LVC系列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今天看了北京汇帮的仪表,发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其单片机用的MSP430,3.3V供电,而其数码管驱动用的是HC245,和UL2803,5V供电,430直接驱动245和2803,3.3V的MPU高电平最高也就3.2V, 而HC245输入高电平最低也要3.5V,怎么能匹配呢?
      接口部分用了2片74LVC06,5V供电,430直接驱动LVC06,这电平死怎么匹配的呢?

楼主:
再补充问个问题,3.3V电平驱动5V电平,加个上拉电阻到5V可以不?

网友A:
74LVC06 是 OD门

网友B:
这样驱HC245是有点悬。加个5V上拉,应该就可以。因为HC245看了一下手册2V都算低电平,所在要输出低肯定没有问题。但不知MSP会不会容易坏。
至于74LVC0,看到了一个NXP的手册: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LIPS/74LVC06A.html
5V供电是没有问题的,程MSP的接口,同样的处理别,加5V上啦。

网友C:
5V HC器件可以兼容3.3V CMOS输出电平,不必加上拉。

网友B:
嗯,用HC系列吧,HC245在4.5V供电时高电平的标准值为2.4V
见: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74HC_HCT245.pdf

网友D(2012-08-10):
疑问, HC系列输入为COMS电平, 而工作5V下,
高电平需要大于5V * 0.7 = 3.5V,
低电平需要小于5V * 0.3 = 1.5V,
而3.3V系统输出最高也就3.2V, 还有0.3V的差值,
这种状态下使用, 会不会容易出现逻辑混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