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分频

楼主(2012-05-22):
我设置的匹配时间是1秒,分频之后会不会100秒之后在产生中断啊!

计数时钟频率=fpclk/(N+1)在这下面N为99

void  TIMER0_INIT(void)
{
T0TC=0;           //定时器设置为0
T0PR=99;           //时钟分频
T0MCR=0x03;          //中断并复位计数器
T0MR0=11059200/;//匹配时间设定为1秒
T0TCR = 0x01;  // 启动并复位T1TC
VICVectCntl0=0x20|0x04;
VICVectAddr0=(INT32U)IRQ_TIMER0;
VICIntEnable|=1<<0x04;
}

网友A:
这是什么单片机?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原来定时器溢出中断周期是1秒,若将进入定时器的时钟脉冲再分频100则其中断周期确实是100秒。

楼主:
开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