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压降才0.3。。

楼主(2012-05-22):
用LDO设计的一路FPGA内核电源,用万用表通断铛测试下,压降才0.3V,然后电流巨大,有1A了,片子很快发热,请问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他电路压降基本都是1点多V,压降低说明什么呢?

网友A:
说明它挂了,换一个:lol

楼主:
额 这就挂了? 换上去还是挂怎么办,为什么压降会那么低呢,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这就挂了? 换上去还是挂怎么办,为什么压降会那么低呢,求解。。

网友B:
测LDO的压降是用通断档的吗?难道不是用电压档测的?
再说了只要LDO正常工作基本上可以不用测了呀。输出-输入就是压降了。。
如果你别的地方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一样的话,压降肯定是一样的。。。
如果压降低,说明你的输出可能过高了,比如说你输入5V,输出3.3V,那压降应该是1.7V,如果压降只有0.3V,那输出就是4.7V。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你的LDO坏了,不过我真的怀疑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测出来的压降有这么大

网友C:
没看懂通断档测试电压什么意思。看现象应该是输出和地短路了,挂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描述的。。。。
LDO的压降说明不了什么,低压降才是性能好的LDO。
应该说LDO输入电压是多少,LDO输出电压多少,LDO本来的稳定输出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E(2012-12-04):
如果温度还是高的话,加个散热器,或者找个大的封装看看。0.3*1A=0.3W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F:
LDO的意思就是底的电压降落.选用他,一般来说,输入输出的电压本身就相差无几,不然,就不会用他了.

网友G:
挺正常啊

网友H:
如版主所说,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LDO供1A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压降0.3V能够正常供电,说明是好LDO,并且,这个规格,芯片应该发热不是好大。
好好看看芯片手册,是你的LDO带载能力不足?还是啥原因。

网友H:
LDO不用加散热片,如果加散热片,是你选型不当,或者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