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初入门,不知道,AVR编译器用哪个?

楼主(2012-05-22):
我之前用AVR studio,可是好像是不是不能编译c语言程序啊,后来又用了icc,为什么AVR的编译环境这么费力呢,还是本身我都不会用啊……
      好像是一个环境里面能编译,但是更改源程序和下载是不是要换成另一个环境呢,感觉好麻烦啊……
      还请前辈指教一下……谢谢了,所以我现在正纠结是要学PIC还是AVR呢?前辈给点儿指教……

网友A:
说AVR studio不能编译C,简直是荒唐。它里边就是用GCC编译器,显然可以编译C。

这个环境做开发足够了。其它的编译器,可以尝试一下IAR编译器,它的代码优化比GCC强的多。二者选一,其它都没必要了。

网友B:
顶楼上。
GCC或者I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这样的呢,谢谢啦,那个要是编译的话,好像是不是还得安装WinAVR工具啊,我编译的时候总出现这个提示呢。
谢谢啦

网友A:
装一个就行了,不要装那么多。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没选对安装文件。

楼主:
只装AVR studio就可以了吗,但是我发现啊,为什么每次编译时,总提示安装winavr呢?、
是版本不一样吗?求解……

网友C:
用什么studio呀,AVR只需要一个编译环境即可,最简单的ICCAVR就可以了,编译通过后,下载到板子上调试,studio太复杂了,对于入门AVR的话不推荐。

网友D:
感觉ICCAVR简单些,用着。

楼主:
7# JC.Wang 不好意思,请问,用ICC能直接下载吗?我能用icc编译,但好像都是avr studio下载啊

网友E:
IAR。不要用GCC,除非你是好玩。

楼主:
10# snakeemail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F:
win7可以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