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近距离通信

楼主(2012-05-22):
问题

433M频率通信时,两设备靠的很近,不大于30CM时,总是通信不上。大于一定距离才可以正常通信。与波长有关么。该作何解释?

谢过

网友A:
楼主搜索一下 接收机阻塞 接收机饱和 大信号阻塞,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B:
看起来就是阻塞了,这是因为中放通道的增益很大,强信号输入时某些晶体管会进入饱合状态。
用的是什么电路?摩托罗拉二十几岁的MC3361都不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用的是CC1101,2到3CM的弹簧天线
对于无线不大了解

网友C:
非波长原因,是信道本身的问题,近耦合导致接收器饱和所致,需改进电路,最简单的办法是选择合适的RF IC,零中频数字接收机一般都没问题,但廉价超再生接收机就需要小心应对了。

网友D:
距离近,信号强,数据的时间会变

楼主:
距离近,信号强,数据的时间会变
引用 网友D:

数据的时间会变    这个不晓得

网友E:
CC1101已经改善了这个问题,我实际测试过,距离在10cm都可以正常通信的,检测到RSSI为-14dBm左右

网友D:
数据的时间会变    这个不晓得
引用 楼主:

波形占空比会变,也就是高低电平时间会变

网友F:
这个我遇到过,你用扫频仪靠近你的PCB看一下,晶振的n次谐波,无线ic的倍频信号...

网友F:
全频段干扰,什么FSK,ASK都解析不了数据的

网友F:
哈,突破1000分啦,欧耶

网友G:
最近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H:
如果说,距离太近是由于管子饱和,那么距离就是和信号强弱成正比例关系了,所以,无线通信通常有个有效传输距离,不知有谁,知道不,无线通信在实际环境里面传输,是一个怎么样的波形?我认为,无线通信距离太近,不是饱和,而实际上,常常无法接收到信号

网友F:
这个我遇到过,你用扫频仪靠近你的PCB看一下,晶振的n次谐波,无线ic的倍频信号...
引用 网友F:

自己顶下

楼主:
:handshake15楼,咋俩握个手。
我也有这种感觉,似乎与波长有关。可6楼说不是。
今天将发射功率设到-30dbm。发现10cm以上的短距通信没问题了。
2楼、3楼所说的似乎是对的

网友I(2012-08-28):
1100/01就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J:
难道不是饱和了吗?

网友K: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近距离时信号太强引起接收器信号饱和引起的。CC1101可以通过动态调整接收器的灵敏度来解决这种现象。信号太强时降低灵敏度,信号不是很强时用高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