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 喷锡 沉金工艺各在什么场合用?

楼主(2012-05-22):
新做一块PCB时,制作要求上应该怎么选择呢?好像沉金贵了一些,喷锡是不是仅仅为了手焊方便?

网友A:
“沉金”通常多用于接口接触面或测试点,而非焊接。

网友B:
有金手指之类接插座场合,有绑定工艺的场合必须镀金,其他有银子就镀金,想省点就喷锡

楼主:
谢谢,那就是在成本要求下,尽量整版沉金效果会好些。
不然就喷锡。喷锡后还需要钢网重新刷锡膏对吧
另外有没有其他工艺,能不能连锡也不喷啊?

网友C:
要么全喷锡,要么全镀金,一块板上两样都搞,收双份的钱。

镀金有沉金与镍金两种工艺,除此之外还有裸铜出货的,可以要求厂家免费刷松香酒精防氧化

任何表面处理在组装SMT元件前都需要用钢网刷锡膏

网友D:
有钱就沉金啊,省钱就喷锡,但是,像那些金手指啊,邦定啊,这些必须沉金,想省都省不了啊。

网友E:
高副帅有钱就镀金,白富美没钱又爱面子就沉金,一般青年就喷锡,苦B青年就光铜板的

网友F:
高副帅有钱就镀金,白富美没钱又爱面子就沉金,一般青年就喷锡,苦B青年就光铜板的
引用 网友E:
:D

网友G:
MP,貌似沉金比镀金贵

网友H:
松香板:优点便宜,缺点不耐保存,容易氧化。一般用于单面94V0 94HB  CEM-1
喷锡板:优点便宜,抗氧化比松香板强,一般用于双面FR4板材,有助于焊接。缺点是不能用于邦定板,和高密度板
沉金板:优点是焊接容易上锡,抗氧化性好,可以用于高密度板,可以用于邦定IC板。缺点就是贵贵贵。
电镍板:优点是便宜,可以用于邦定板,抗氧化也好,缺点就是难上锡,容易出现假焊。上锡温度要高20-30°

网友H: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I:
好像还有无铅喷锡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J:
就是啊,做pcb都有哪些工艺啊,各种工艺都有什么区别啊?做一般的pcb需要什么工艺啊?原来做过几块,人家问什么工艺,自己也不懂,人家说沉金还是喷锡,我也不懂啥跟啥,就直接沉金了,到现在都不明白工艺都有哪些?都怎么定义的,都有哪些特点?求高人指点

网友K:
根据板子的工艺要求和成本综合考虑是沉金还是喷锡。
如果PCB上含有BGA封装之类的芯片或金手指,最好做沉金工艺,一般使用的板子喷锡就行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人家问你的时候你都没想“金”贵还是“锡”贵啊……:L

网友E:
MP,貌似沉金比镀金贵
引用 网友G:

沉金的金只在焊盘等有绿油窗的地方,节约金子
另外,沉金的工艺简单一些
缺点是金层没有镀金的结实,比如做PCI板卡的金手指,沉金的拔插数次后就刮下来很多了。

应该是沉金的便宜些,不过我没有找PCB厂家核实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兄台此言差矣,看看某厂家的镀金/沉金报价:喷镀:焊盘无铅喷镀加收费30,镀金加收费50,沉金加收费100,本项费用不
与数量挂钩。

网友K:
一般单板采用喷锡铅合金HASL工艺。如果PCB上有细间距器件(如0.5mm间距的BGA),或
板厚≤0.8mm,可以考虑化学镍金。板上有需要Bonding的元件或有按键(如手机板) ,一定要采
用化学镍金。

网友L:
镀金一般用在有金手指的场合,上锡稍微差一点。
沉金板,上锡等综合性能都较好,特别有bga等高密度板,最好使用沉金,因为喷锡,锡的平整度有要求。
喷锡板,可靠性高,工控场合使用喷锡较多,成本稍低一点。

网友M:
沉金板VS 镀金板
一、沉金板与镀金板的区别
1、原理区别
FLASH GOLD 采用的是化学沉积的方法!
PLANTINGGOLD 采用的是电解的原理!
2、外观区别
电金会有电金引线,而化金没有。而且若金厚要求不高的话,是采用化金的方法,
比如,内存条PCB,它的PAD表面采用的是化金的方法。
而TAB(金手指)有使用电金也有使用化金!
3、制作工艺区别
镀金象其它电镀一样,需要通电,需要整流器.它的工艺有很多种,有含氰化物的,
有非氰体系,非氰体系又有柠檬酸型,亚硫酸盐型等.用在PCB 行业的都是非氰体
系.
化金(化学镀金)不需要通电,是通过溶液内的化学反应把金沉积到板面上.它们
各有优缺点,除了通电不通电之外,电金可以做的很厚,只要延长时间就行,适合
做邦定的板.电金药水废弃的机会比化金小.但电金需要全板导通,而且不适合做
特别幼细的线路.化金一般很薄(低于0.2微米),金的纯度低.工作液用到一定程
度只能废弃
电金板的线路板主要有以下特点:
1、电金板与OSP的润性相当,化金板的浸锡板的润湿性是所有PCB finishing
最好的。
2、电金的厚度远大于化金的厚度,但是平整度没有化金好。
3、电金主要用于金手指(耐磨),做焊盘的也多。
沉金板的线路板主要有以下特点:
1、沉金板会呈金黄色,客户更满意。
2、沉金板更容易焊接,不会造成焊接不良引起客户投诉。
3、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趋肤效应中信号的传输是在铜层不会对信号质量
的影响。
二、为什么要用镀金板
随着IC 的集成度越来越高,IC脚也越多越密。而垂直喷锡工艺很难将成细
的焊盘吹平整,这就给SMT 的贴装带来了难度;另外喷锡板的待用寿命(shelf
life)很短。而镀金板正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1. 对于表面贴装工艺,尤其对于0603及0402 超小型表贴,因为焊盘平整度
直接关系到锡膏印制工序的质量,对后面的再流焊接质量起到决定性影响,
所以,整板镀金在高密度和超小型表贴工艺中时常见到。
2. 在试制阶段,受元件采购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不是板子来了马上就焊,而是
经常要等上几个星期甚至个把月才用,镀金板的待用寿命(shelf life)比铅锡合金
长很多倍,所以大家都乐意采用。再说镀金PCB 在度样阶段的成本与铅锡合金
板相比相差无几。
但随着布线越来越密,线宽、间距已经到了3-4MIL,因此带来了金丝短路的问
题;
随着信号的频率越来越高,因趋肤效应造成信号在多镀层中传输的情况对信号质
量的影响越明显;
趋肤效应是指:高频的交流电,电流将趋向集中在导线的表面流动。
三、为什么要用沉金板
为解决镀金板的以上问题,采用沉金板的PCB主要有以下特点:
1、因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沉金会呈金黄色较镀金来说更黄,
客户更满意。
2、因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沉金较镀金来说更容易焊接,不会
造成焊接不良,引起客户投诉。
3、因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趋肤效应中信号的传输是在铜层不会对信号质
量有影响。
4、因沉金较镀金来说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成氧化。
5、因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不会产成金丝造成微短。
6、因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线路上的阻焊与铜层的结合更牢固。
7、工程在作补偿时不会对间距产生影响。
8、因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其沉金板的应力更易控制,对有邦
定的产品而言,更有利于邦定的加工。同时也正因为沉金比镀金软,所以沉金板
做金手指不耐磨。
9、沉金板的平整性与待用寿命与镀金板一样好。
四、化金、镀金、浸金之优缺点
三者不一样,化金亦即化学金,通过化学氧化还原反应的方法生成一层镀层,
一般厚度较厚,是化学镍金金层沉积方法的一种可以达到较厚的金层;另外一种
为置换金,也就是浸金,亦即置换金,一般厚度较薄,1--4微英寸左右镀金一
般只电镀金,可以镀的较厚;化金和浸金一半用于相对要求较高的板子,平整度
要好,化金比浸金要好些,化金一般不会出现组装后的黑垫现象;镀金因为镀层
纯度较高,焊点强度较上述二者高。

网友M:
以上是我前段时间给我内部使用整理出来的材料。

具体用户是采用镀金还是沉金,应该根据具体产品特性选择,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

网友G:
MP确实外行了一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