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关于DDR2时序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
用SPARTAN 6的mcb对内存进行写仿真测试,往内存写1,2,……,递增数据,仿真发现数据都是与DQS的上升沿对齐,但下降沿都是0。DDR2不是双沿取数吗怎么出现这种现象,我在IP核生成的测试文件仿真也是一样的结果。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2012-05-22):
这个应该是在ip核里面设置的吧,设置时钟信号的读写时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设置呢?我用的DDR2 SDRAM 型号是MT47H64M16HR25E ,按照datasheet的说法双沿都取数,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存储的数岂不是有一半无效?

网友B:
菜鸟表示很有压力。

楼主:
:(一直看MCB用户手册实在找不出问题,初始化及控制信号时序输出都没问题只是DQ在下降沿都输出0,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在alterafpga里面用过的,没有在xilinx,不过他们应该是相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核UI上的设置的内容很有限,相关只有一个SDRAM类型的选择,可以选SDR\DDR\DDR2\DDR3,我已设成DDR2了,但输出时序的却是SDR。altera里面相关项怎么设置,能不能给个截图,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