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发热问题?

楼主(2012-05-22):
asm1117-5.0V输入12V,给DSP电路板+IGBT驱动部分电路供电。单给DSP供电时,测得电流200mA;单给IGBT驱动供电时,测得电流约30mA.(根据IGBT驱动芯片的PDF,这个电流正常)。现象是:1,1117发烫,只能用手点触。2,DSP运行一会儿约30秒到60秒时,1117输出电压掉到2V-3V。(估计是温度过高)
请问大侠们,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

怀疑Vin-Vout压差过高,给1117,7.5V供电后。1117发烫现象仍有,但明显比之前好转,手仍不能长时间放在上面。DSP可以持续运行,1117输出电压不会掉太多(掉0.1-0.5V吧)。
问:1117这样发烫是工作正常嘛?我用的封装是sop223.想了几个方案,大家看看哪个靠谱些,性价比高些
1,DC-DC呗
2,LM317(+扩流)
3,7805并联(均流),是否可以解决单个管子发热问题?
4,7805+PNP扩流呢
5,试了个LM2940,精度比7805好些。不过还是发烫。。恩,这个线性电源发热应该是正常的,不过这个“度”怎样把握?这些管子,发热到怎样一个程度,可以高枕无忧地用在电路里?!
谢谢各位指点,不一一谢过啦,嘿嘿

找个关于LDO压差与功耗的PDF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A:
用12V来通过1117转5V肯定烫了。用DC-DC吧。我们也试过降成本,但最好也是无功而回,最后还是用DC-DC。不要说1117,就连7805都烫。

网友B:
的确是压差过大,不过楼上的建议很合理,建议采用

网友C:
在1117下面弄个大铜皮,双层板,底层也弄一块,那个大引脚周围多打几个过孔,这样温度会低很多

网友D:
设计不合理,哪有这样降压的,1117要承受7V压降,有效功率只有41%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效率怎样估算出?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这种布板时考虑散热,是种思路,谢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首先,1117是LDO,不是DC-DC,没有储能机构,能源只能被直接消耗。再次,流过1117的电流和设备的电流是一样的,最后,1117上的压降为7V, 器件的电压为5V。功率在相同电流情况下与电压成正比,这样,就能算出41%了。

剩下的60%都以热能的方式消耗在1117上。

这种情况下用DC-DC是最合理的,能把效率提到90以上。

网友D:
回复 楼主:
首先,1117是LDO,不是DC-DC,没有储能机构,能源只能被直接消耗。再次,流过1117的电流和设备的电流是一样的,最后,1117上的压降为7V, 器件的电压为5V。功率在相同电流情况下与电压成正比,这样, ...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E:
1117给到12V的电压有点恐怖,没有炸掉应该是好东西。

网友E:
现在很少5V的DSP了吧

网友F:
线性稳压器的功耗为压差×输入电流,而每种封装都有其额定耗散功率,这万万不可超出,否则器件会过热保护甚至损坏,加散热器可以增加耗散功率,但大压差大电流场合应该使用开关稳压器,无论是从可靠性角度还是从电源效率、环保等方面讲也应该如此。

楼主:
13# chunyang 嗯 谢啦

网友G:
如果不考虑效率的话,在12V进入的地方加几个大封装的电阻分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