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USB虚拟串口驱动在WIN7下怎么使用?

楼主(2012-05-22):
在XP下,PC机安装VCPDriver_V1.1_Setup.exe,在WIN7下用不了,是个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在WIN7下有另一个版本呢?

楼主:
从ST下了个最新的,貌似解决这个问题,支持各种类型系统

楼主:
出现问题,,在win7安装stm串口驱动生成的虚拟串口,打开虚拟串口不成功

网友A:
看看我的帖子:  “ stm32 虚拟串口 window7下驱动安装成功” !!!

里边有我修改好的inf文件,你可以使用的。

楼主:
好,谢谢:handshak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