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能否判断一个电压值?

楼主(2012-05-22):
如题!
单片机的普通IO口能否判断一个电压值,比如说6V?在高于6V时候 IO口为高电平, 低于6V时,IO为低电平?

网友A:
可以大概的判断,一般的IO在输入模式时都会有斯密特触发器做输入。

楼主:
谢谢fzyuan!

如果有误差,是不是就是高电平—低电平的差值? 电压从高降到低的时候,是低电平的门电压起作用? 如果电压从0升高时候,就以高电平的门电压起作用?

网友B:
是的。

IO口搞个电阻电容,测电容充放电时间,普通IO可以做ADC

张明峰的那本PIC教材上有详细介绍。。。
4# xf2012

网友C:
嗯, 利用 IO 口的施密特输入特性, 可以接受不高不低的中间电平的输入. 也是 单片机的内部保护措施之一.
对于 CMOS 的输入口, 通常这个转换点在 VCC/2 附近. 施密特延迟电压通常很小, AVR 有个典型值 VCC/20.
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单片机 IO 口都有这样的特性, 想利用这个特性, 得先看看数据手册关于输入回差值的描述来确定.

网友D:
若没有的话,可以在前一级加一个比较器。

网友E:
不会有太好的方法。
比较器只能比较一个电压,
用RC测电压依赖于R和C的精度,而C的精度一般都很差。

网友B:
不会有太好的方法。
比较器只能比较一个电压,
用RC测电压依赖于R和C的精度,而C的精度一般都很差。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用RC的充放电时间来判定
参考张明峰的那本PIC教材上的方法,C完全不参与运算,精度无所谓。

网友C:
阈值不同, 用个分压电阻不就好了嘛.

楼主:

结贴,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