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SPI问题

楼主(2012-05-22):
小弟想把从AVR的SPI口读回的数据用LCD1602来显示,但之前用LCD1602显示的都是提前写进去的字符,这次想把SPI口接收到的数据送到1602上显示,哪位大侠能给一点启示该如何做

网友A:
研究一下规格书,弄懂display memory的意义,把SPI读到的数据转换为字形放到正确的display memory,每隔一定时间刷一次屏(e.g. 20ms)

楼主:
大侠能具体点吗,也就是说是1602是可以实时显示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实时显示,你还是看看规格书,再提你不能理解的地方吧, 即使给你一段程序,你不了解原理也对你没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