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NRF905与AVR进行无线收发的吗,有的话能交流交流吗

楼主(2012-05-22):
有用NRF905与AVR进行无线收发的吗,有的话能交流交流吗,到了读写SPI这块卡住了

网友A:
你是用的模拟SPI还是单片机标准的SPI接口?

楼主:
我用的是ATMEAG16的标准SPI口,不知大侠用过吗,905接收到的数据怎么传到单片机呢

网友B:
楼主应该仔细去看看MCU的器件手册,典型的编程问题。

楼主:
看过很多的资料了,有的SPI读写用的同一个函数,都把我搞蒙了。。。。

网友A:
看看编程上问题,把时序搞好,对应905的PDF,时序搞定就收发顺畅了,其他就都好弄了。
你可以先查是写的问题,还是读的问题。

楼主:
我是想用两个905做一个RFID系统,具体就是一个905主动发信息给另外一个905,另外一个905收到信息后自动切换为发送模式,把信息发回给第一个905,大侠觉得我的方案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