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3锁存不好使?

楼主:
设计思想:  我想让所有的输入都互锁;另外任何一个键都是有两个相同功能的输入相与成一路输入(即只要两个键中的一个按下,此输入有效,输出低电平),16个输入,两两相与后,一共八路输入,我想让这8路输入都互锁,,即输入1有效时,其他任何一个输入将不再有效,就像抢答器一样,必须等输入1释放时(高电平),其他输入才能继续抢答。请问我这样设计为何不行?

我是这样设计的,相同功能的输入先与一下,这样16个输入就变成了8个不同功能的输入,这时候,我把8个输入经过74hc373,然后再把所有输出端都与在一起,接到LE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高电平,锁存端LE是高电平,不锁存;当一路输入变成L电平后,373输出端也变成L电平,再经过与门,LE也变成L电平了,就实现了锁存的功能,这时,即使输入2变成L电平,由于锁存了,输入2的输出也不变化,当输入1释放(变成H电平),LE端也变成H电平,此时按下输入2,此时输入2的输出才有效;按照我的分析,应该是可以,可实际烧进去,就是不好使。输入1有效,输入1的输出没变化;如果把LE端去掉,直接接H电平,此时变化都有了,但不能实现锁存的功能。请高手帮我看看,谢谢!
原理图如下,谢谢!

楼主(2012-05-22):
注意我使用的altera的quartus IDE环境。

楼主:
谁知道,上来说说,谢谢!

网友A:
标准的逻辑IC,没有不好使的

楼主:
我看过一个这样说法,把数据输出到Q端后,LE端需要进行0-》1-》0的转换,才能实现锁存的功能,是吗?

网友B:
锁存器是需要锁存信号的,否则输入变化,输出不会变化,也就没有锁存信号,也就不会变化。
LZ数字电路没有学好。我们那时候不会FPGA,但是会布诺图,自己手工设计逻辑电路。

网友C:
锁存前输入逻辑要稳定,注意锁存时序,通常使用一个锁存脉冲,楼主应该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