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补偿问题讨论与请教

楼主(2012-05-22):
各位大侠,
  在《基于OP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中读到有关欠补偿和过补偿问题,一直不理解什么是过补偿,昨晚结合这段时间和同事的讨论想了一下,得出如下观点,请大侠们指正,十分感谢!
  见如图附件中:铅笔绘实线为OP的开环增益曲线,其他几条为再OP开环曲线基础上由于反馈曲线的引入形成的T(环路增益曲线),由环路增益曲线来判断系统稳定性。
  系统中: 1--低频主极点    2,7---高频极点 其他为反馈环路引入的零点和极点。
   系统基于图中的OP连接方式。R2,C2形成零点,R1//R2,C2形成极点
   不同的C2对系统的补偿位置不一样:形成三条曲线。
   1,虚线:过补偿曲线。由于C2太大,导致系统补偿的零点太过靠前,从而使7点(高频极点)后的环路增益斜率得不到补偿,其斜率依然大于-40DB/DEC(假设OP结成单位增益不稳定),从而相位恶化。此种零极点5,6对1,7之间的相位曲线进行了补偿,但无益于系统稳定性。
   2,蓝线:欠补偿曲线。由于补偿电容C2过小,导致补偿点太过于靠后,即9点(补偿零点),没有及时将2点(高频极点)后的曲线斜率及时挽回,导致环路增益曲线没有到达0DB即出现了-40DB/DEC的斜率,从而相位恶化。
   3,红线:合适补偿。补偿零点3及时挽回了高频极点2后的斜率下降,且极点4出的斜率为-30DB,相位足够好,且补偿极点4离0DB足够近,或者已经处于0DB以外,从而系统和0DB横轴交线处斜率没有达到-40DB/DEC,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相位余量,即系统稳定。
   十分感谢!

网友A:
所谓“零极点补偿”针对的是环路增益—— A F,其中 A 是运放开环增益,F 是反馈系数。运放的高频极点相当于其开环增益 A 存在有一个分母因子 (1 + s / sp)。若能针对此在反馈回路中配置一个相应的零点,即分子因子(1 + s / sz) 且 sz = sp,则显然 A F 中将消除相应的零极点。这就是所谓的零极点补偿。在图中,表现为将弯曲的“折线”弯回来——回归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答!
   如图中OP的连接形式:R1,R2,C2形成反馈(反馈曲线和OP开环增益一起形成环路增益曲线),则此反馈引入一个零点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个极点,由R1,R2比例可知新产生的零点和极点的位置关系,如果R2=10*R1,则零点和极点恰好相距10倍频。零点使环路增益曲线相位变好,但后面的极点也会使相位变坏。表现在图上--即环路增益的斜率问题。
   我的理解,请拍砖!

网友B:
日,你写字真丑。: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表点看法了,一直在等你发表意见。

网友B:
你这么喜欢思考?借机请教个实用的问题:零极点位置与瞬态响应之间有什么关系(阶跃激励)?
为降低难度,假设系统是线性的稳定的,jw轴上无极点,无RHP零点等。
怎样近似定量描述呢?自控书上那一套不要,根据拉是变换求的频域响应,再反变换成时域,这个做法太繁琐且乏味,不具有实际工程可用性,只有理论价值。

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倘若直接考虑某2个BODE图,尽量两个图是一抹一样的,但其瞬态响应可能完全不同。如何定性定量解释呢?俺一直疑惑。

楼主:
大侠太抬举我啦,呵呵

    本科毕业,学校里学习也不认真,混了张文凭。出来发现啥都不会于是努力学习实践。《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我的所有分析思路基本源于这本书,较详细地阅读了,但很明显还有很多很多不懂的地方。平时上班工作比较自由,很多时间在自己折腾,买了很多书自己看,自己想点东西出来做试验。公司做IC设计的,系统应用和设计方面基本没人可请教,因此常常乱整。21IC上大侠多啊,经常上来发帖骚扰你们。

    你提的问题我看起来都有点困难(有几个名词看不懂),呵呵,更别说回答了。

    现在分析此类问题的思路是:时域变频域,再零极点稳定性分析。

    能否就你的问题发表的看法呢?学习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