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编译问题

楼主(2012-05-22):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A
{
public:
static int xx;
  int fun();
};
int A::fun()
{
cout<<xx;
return 0;
};
class B:public A
{
public:
static int xx;
};
int main()
{
B b;
b.fun();
}

编译的时候提示:

1>正在链接...
1>LINK : 没有找到 E:\d++\shiyan\Debug\shiyan.exe 或上一个增量链接没有生成它;正在执行完全链接
1>shiyan.obj :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static int A::xx" (?xx@A@@2HA)
1>E:\d++\shiyan\Debug\shiyan.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e:\d++\shiyan\shiyan\Debug\BuildLog.htm”
1>shiyan - 2 个错误,0 个警告
========== 全部重新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已跳过 ==========

但是如果把第一个static去掉,就能编译通过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静态成员变量没有被初始化

网友B:
静态成员必须在类外面初始化

网友C:
静态数据成员相当于类的属性,不属于任何一个对象,只能通过类名对它进行访问。

网友D:
在类的定义中仅仅对静态数据成员进行了声明,必须在文件中对其进行定义,当然也可以同时初始化,所以这里int A::xx = 0;和int A::xx;一样的,值也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