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变量问题

楼主(2012-05-22):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A
{
public:
A(){xx = 4;}

private:
static int xx;
};

int main()
{
A a;

return 0;
}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rivate: static int A::xx" (?xx@A@@0HA)。。。出错。。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静态变量没有初始化

网友B:
类外加一行
int A::XX = 0;

网友C:
按LS的方法试试

网友D:
应该是静态变量没有初始化

网友E:
3楼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