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ing问题

楼主(2012-05-22):
比如说定义了一个string str;的字符串类,
在这个串类是任意的字符,那么如何利用find_first_of()函数找出标点符号(包括空格,单引号,双引号,...)呢?

网友A:
用这段代码试试
size_t find_first_of ( const string& str, size_t pos = 0 ) const;
size_t find_first_of ( const char* s, size_t pos, size_t n ) const;
size_t find_first_of ( const char* s, size_t pos = 0 ) const;
size_t find_first_of ( char c, size_t pos = 0 ) const;

网友B:
试试LS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