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相关问题

楼主(2012-05-22):
#include <avr/io.h>#include <avr/interrupt.h>
//晶振频率
#define fosc 8000000UL
//波特率
#define baud 9600
void Init_Usart(void)
{
    UCSRB
=(1<<RXEN)|(1<<TXEN);//允许收发,打开接收中断
    UBRRL=(fosc/16/(baud+1))%256;//设置波特率寄存器
    UBRRH=(fosc/16/(baud+1))/256;
    UCSRC
=(1<<URSEL)|(1<<UCSZ1)|(1<<UCSZ0);//8位数据+1位STOP

//UCSRB = 0x98;  //允许接收和发送,使能接收中断
}

void Send_Char(char data)
{

//查询方式发送

while(!(UCSRA & (1
<< UDRE)));
    UDR
= dat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D)
{

for (; uiD; uiD--);
}

void poweroff()
{

if(!(PINC&0x10))
    {
        delay(
30);

if(!(PINC&0x10))
            {
while(!(PINC&0x10));PORTC|=(1<<PC3);}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DRD
|=
0x02;
    PORTD
|=
0x00;
    DDRC
|=(1<<DDC3);
    PORTC
&=~(1<<PC3);
    PORTC
|=(1<<PC4);
    DDRC
&=~(1<<DDC4);//开关机电平检测
    DDRD|= (1<<DDD5);
    PORTD
&=
~(1<<PD5);
    Init_Usart();

char i=0,j=0;

//总中断使能
    sei();
    delay(
400);

//发送一个字符a
    Send_Char('a');

while(!(PINC&0x10));//等待开机键松开

for (j=0;j<10;j++)
    {
        Send_Char(
'f');
    }

while(1)
    {

if (i++==1)
        {
            poweroff();
        }
    }

return
0;
}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发送的,但用电池供电的时候就只发送一个16进制的00
我的板子是3v供电的,请问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还是得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C:
的确是很奇怪,检查下电源

网友D:
应该是电源部分设计有问题

网友E:
晶振的正常工作被影响了啊?顺便问下你的晶振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