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2-05-22):
硬件I2C,要求不回应从设备回复的NACK信号,需要怎么做?

网友A:
I2C是标准协议,不能你说不返回就不返回。

只能软件处理,返回不处理,或者对返回数据的寄存器进行特殊操作。

网友B:
不回应就不回应,有点不是很明白,
硬件I2C的话,你检测到状态有NACK的话清除不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