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现在有一块USB口单片机连在电脑上,还有一块手柄连在单片机上,通过手柄来操作数据,再传给PC端,PC接收到数据后存起来再返回一个数据给单片机,求架构和实现代码。求高手指点啊,以前从来没坐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完全不懂,最好用C++代码,方便直接使用

网友A:
代码不可能直接用,底层部分电路决定底层代码。

网友B:
你的要求看似简单实际可能比较复杂,可以说是个独立的小项目,你找现成的代码几乎不可能,哪有那么好底层和你的一模一样。想别的法子吧

网友C:
USB是底层比较复杂的协议,除非是虚拟串口还好做。

网友D:
这个貌似也不简单的啊,涉及到USB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