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房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老板近几天突然接到一家省级医院的工程,说做机房监控。要开发机房监控产品。头大了。
于是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还不是很懂,请教各位机房监控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给客户带来哪些好处呢?

网友A:
你的老板很有能耐……
开发不了还可以O啊……:lol

网友B:
这个首先要看具体需求是什么,安全监控比较常见,有的还要求环境监控、设备监控等。

网友C(2013-01-10):
www。scadasaas。com,通用在线组态监控平台。
系统简介:
1、所有工作都在web浏览器上完成该,没有插件,工作站无需安装软件.
2、可以在任何支持web浏览器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上操作,如PC、智能手机、iPhone、iPad,或者Windows、Linux、Unix、Andriod。
3、完整的从端到云的解决方案。
4、免费注册一个账户即拥有一套功能强大、全面的监控系统。

网友D:
开发太慢了~~  就一个单~~~ 也浪费资源,买一套就行了~~~

看看要求把,  电力: 多路的电压电流, USP 状态与联机,

               温度,湿度,  漏水,精密空状态与调联机

              新风系统,状态与联机
                     自动灭火(消防)

      可选~~~视频监控

             入侵(防盗) 报警

            电子门禁

            除尘系统

            机柜设备锁

           建筑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