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2-05-22):
现成的数字电位器我看一般最大就是100K  我需要400K左右的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  没有现成的话  我发现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求指导

网友A:
你是要“电位器”还是“电阻”?
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需求是需要产生0-400K之间的一些电阻值  不需要太精确   恩

网友A:
0~400k的电阻,还真没有低成本的方案。
不知你有何应用?也许根本不需要这样的电阻

网友B:
四个100k的串联就是40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