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2-05-22):
最近要做5mA的恒流源,用的是LM334,按照资料上的说明连接了电路图,通过计算可得R1=27Ω,R2=266Ω,二极管IN457换成了IN4148,电源接+24V,接线方式如图,通过接一个精度很高的1000Ω电阻(万用表测后为1000Ω),测得这个电阻的电压为21.8V,换算后电流为21.8mA,求解释,按照说明书上的也有错吗?

网友A:
理论跟实际总会有偏差的啊,只要是动手做了,就再接再励的啊

网友B:
说明书上不一定都是对的

网友C:
楼主贴出原理图的我给参详参详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