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选取

楼主(2012-05-22):
S3C2440芯片上有 MPLLCAP 和UPLLCAP
分别叫做主时钟环路滤波电容和 USB时钟环路滤波电容 这两个选取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选取跟你 时钟频率有关。但是一般来说主要影响这个性能的是你PCB的分布参数

网友B:
应该和时钟频率相关

网友C:
和PCB分布参数也要很多关系

网友D:
这个一般的设计电路上都会给出经验值的,设计文献上会有参考值的,百度这么强大的,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