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和FLASH以及SDRAM出了点问题 ,大家看看有遇到的没有

楼主(2012-05-22):
惭愧第一次搞ARM很多地方想不到,大家帮看看。我直接上图看

楼主:
用SAM-BA工具看的

网友A:
nand flash不支持?nand flash型号是什么?

楼主:
NAND FLASH已经被我搞坏了呵呵。。。看不成结果了,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的其他板子的NAND FLASH 是可以识别的。
依然等能帮我解决SDRAM问题的人呵呵。。这些个片子我是焊接不了。所以不易换片子看。

楼主:
哪个牛人有没有点提示给我呢?

网友B:
SDRAM接线图,SDRAM初始化代码,上次俺碰到问题,我们的SDRAM是16位宽度,SAMBA默认是32位宽度的,导致SDRAM测试出问题,烧录不了程序,,要改PC机里面的对于芯片的配置

楼主:
我做的五块,就一块出现这么邪恶的问题,方法都是一样一样的。
我只能怀疑片子本身有问题,但也不敢真的怀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