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 case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编程时,用到switch语句,里面有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case 19:
  case 20:
    {
      。。。。。。。。。。。。。
    }
当switch括号里的值为15~20时处理是一样的。
我想请问,上面的写法可否精简为一个比如:
case 常量表达式:
一条语句就可以了。
能否这样做?谢谢!

网友A:
QT好象可以这样
switch(x){
case 15 ... 20:
    ........
    break;
很可惜,多数编译器只能一个一个的写

}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将SWITCH()中的变量进行处理

楼主:
请问3楼,怎么处理?

网友C:
没这样用过
VB能行

网友D:
都给写上  清晰明了   不用再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