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2):
目的:将连续的二进制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串口
数据:10101000010011110010010………………;
同时还有时钟信号10101010101010。
我用示波器观测的信号如下图:

如果要将此信号用计算机的串口读出来,是不是要转换成符合计算机串口的数据(比如加上停止位、校验位等等)?各位大侠给点建议,推荐一款芯片。帮我设计一个电路最好。

网友A:
当然需要转换,加上起停位,但未必需要校验位,这个用带串口的MCU转换即可。

网友B:
波形图看不清楚,颜色很淡啊

网友C:
那是相当的DAN 啊!!!

网友D:
必须的啊,你这个数据是什么电平,可能还需要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