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5-22):
A直接接到单片机I/O口的 Vref为2.5V,在 T1输入交流电压电流信号,为什么A处电平不变化?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见?

网友A:
图片确实看不见

网友B:
顶顶说不定就看见了?

网友B:
这是低通的反向放大器,要看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频率高,自然不会放大了。

网友C:
把C14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