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038基准电压输出不对

楼主(2012-05-22):
按照datasheet上面给出的电路图 做了一个小板子 结果REF端输出的参考电压竟然为2.27V左右 以前也用过 是在面包板上用的 当时输出2.49V 2.5V左右 现在又在面包板上做了一次 竟然差别这么大  不知道原因 对着以前的电路 照抄着做了一块都出不来2.5V了
什么能导致MAX038的参考电压降低呢? 这可是基准电压输出源啊

网友A(2013-04-29):
波形发生器……

网友B:
早已经停产的芯片还研究它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已经停产的芯片还研究它干嘛??

什么叫早已停产?

网友D(2013-07-27):
我今天焊的此电路,测得输出1.94V、、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