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类产品。寻求通道切换开关的方案。

楼主(2012-05-22):
在做一个超声类的产品。发射的是48V,100ns,接收的是陶瓷晶片接收到的回波信号。总共有10个通道。发射源只有一个,接收的信号放大滤波电路也只有一个。目前有一个方案了,是用多通道超声脉冲发生器。还希望有其它可选的方案。注:模拟开关不行,因为产品提供不了高的正负电源。

楼主:
唯一的高压就是48V,而且是脉冲,只能保持100ns。没有高压,哪来降压?

网友A:
唯一的高压就是48V,而且是脉冲,只能保持100ns。没有高压,哪来降压?
引用 楼主:

你到底是切发送还是切接收哦?接收到的信号有多大幅度范围?

楼主:
切换的是通道。呵呵。通道建立后,既是在这个通道发送,又是在这个通道接收。跟超声探伤类似。

楼主:
看了lymex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的帖子。里面提到的一个器件我很感兴趣。那就是COTO的干簧管继电器。由于我们的产品有本安要求,需要知道继电器的电感量。正通过COTO的国内总代咨询这个参数。

网友A:
就是说发射和接收信号都要从这里过?如果差距大,为啥不分开做呢?

楼主:
各有优劣。跟使用场合和方式有关系。大部分超声仪器都是收发一体的探头。比如B超,超声探伤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