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滤波问题

楼主(2012-05-22):
在精密整流后接一滤波电路后将电压送至A/D转换。可是因电容充电的原因,当输入信号为0时,电容上的电压和有信号时差不多,要过大概3秒才能放完,要是我在这3秒里采样那会将无信号测成有信号。

网友A:
可以将电容去掉,或者用容量更小的电容,减小充放电时间。

网友B(2013-04-23):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电容去掉,或者用容量更小的电容,减小充放电时间。

赞同!

网友C:
整流后可以考虑接个电压跟随器,减小电容,提高响应时间

网友D:
整流电路的比例换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