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和74LS06差不多,但是要8路的芯片

楼主(2012-05-22):
我在网上找了下没找到,我要16位IO缓充

网友A:
两片不就完了吗?

楼主:
16位,用74LS06就得用3片,感觉不是很爽利

网友A:
呵呵。那是非门来的,你怎么写IO缓充?如果是IO驱动芯片就有很多,32位的都有。

网友B: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2803&hl=zh-CN&lr=&newwindow=1&safe=strict&prmd=imvnsz&tbm=isch&tbo=u&source=univ&sa=X&ei=GWK7T8CHF6SiiAf6lpXkCA&ved=0CGMQsAQ&biw=1314&bih=860
ULN2803,蛮贵地拉
不过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哈哈,多一个IC又咋的,嫌占地面积大可用贴片封装的

网友C:
hc240,如果不要oc门的话。

网友D:
想便宜就不要考虑其它器件了。

楼主:
不差钱,不差钱:lol

网友A:
自己今天刚才要用,把手册翻了出来,看了一下,突然想起你了。你要16位的话,应该是想作为总线驱动的,原来往简单逻辑门上去想了。总线驱动16位的有:
非反转的有:LVT16244等
反转的有:LVT16240等
详情请见:

为了方便大家开发,我把手册也传上来,大家要下下来好好保存喔,要当宝贝!

网友A:
其实当总线驱动用的芯片,16位和32位的芯片价钱也不太贵。因为用量也上去了。毕为现在的ARM系统都是32位了。它了也就坐了ARM的顺风车了。

网友C:
嗯嗯有道理,密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