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

楼主(2012-05-22):
(无正文)

网友A:
不明白,请说清楚点。什么应用?什么场合?软件还是硬件?。。。???

楼主:
我在处理ad转换后的数据,在电子称中应用,如何通过软件来做?

网友A:
我没钱,打不开。
让我做的话,我会这样做。
首次,必须检测到称上没有放物品。在这种情况下,用当前的读数去读整0点。
怎么判断当前没有放物品呢?
我想到的是,在上一次放物(此时的读数应该远远偏离0点)拿开后,时一个时机。为什么平常不行呢,因为鬼知道是没放物品还是直放了这么轻的物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