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22):
请教各位老大,我正在学高频,在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仿真时遇到下面这个问题,请指教!
如下图所示,我是按书上的仿真例题搭接的电路图,书上的信号源频率是4M,但我算了L为320P,C为10uH的谐振频率为2.81M,从示波器上看,4M是谐振了,为什么我把信号源频率设为2.81M反而失谐了呢?难道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不就是利用谐振回路放大f0的频率吗?请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楼主看清C1没,是50%也就是160P,再算下。
另外这个仿真是基于理想情况下的,
实际上BJT的结电容,对地杂散电容,引线电感在高频对电路的频率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B:
请问大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你好!我是用multisim仿真软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MCU52,高手!我试了,当C为160P的时候,谐振频率为4M,为320P是谐振频率为2.81M.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