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波形问题

楼主(2012-05-22):
[local]1[/local]IGBT驱动波形凸出来一点。影不影响IGBT正常工作。我估计是电压器的问题。我做了下试验,漏感大的波形上部就是平的。漏感偏小的就会凸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望指教

网友A:
正常,这是恒压源的吧

网友B:
你把漏感 大和漏感小的二种 情况下 的IGBT的VCE电压波形,发来看,确定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