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闭所控制的电源输入

楼主(2012-05-22):
(无正文)

楼主:
用TPS2350做电源的热插拔控制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脉冲信号啊

楼主:
哪个上面?

网友B:
8#;9#和11#脚上

网友C:
对,会出现比较大的足以关闭MOSFET管的干扰脉冲信号。

网友B:
这个必须得在芯片信号入口做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B:
上电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阶跃信号

楼主:
对,会出现比较大的足以关闭MOSFET管的干扰脉冲信号。
引用 网友C:
哇,果然是,多谢高人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