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交以太网MAC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请教各位,我自己做了一块cortex-M3的电路板,主要实现以太网数据传输,不知道怎样确定MAC的地址,是跟买的芯片有关吗,我买的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是DP83848这个型号的

网友A:
用在局域网中,一般我都是自己设置的。你这个是PHY还是集成PHY和EMAC控制器的啊。按理说芯片上应该印有物理地址。不过我没注意。都是自己设置的。

楼主:
今天问了一下技术支持,确实那个MAC地址是自己可以设置的,有了他们提供的以太网调试的demo,但是在自己做的电路板上还是没有出现,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TD RD上有数据,但是连接到以太网还是不能ping到板子的IP ,不知道移植的时候需要修改哪些东西,请教一下!

网友A:
4# 21cortex 那要看内部的接收缓冲区读取到数据了吗,而且是否正确。这个物理地址,应该是有规则的,是最后一位是偶数,还是什么。PING不到有时候与网络设置有关,要看看网络接口的两个灯,一般情况下,一个灯会周期性的闪烁。

网友B:
MAC地址可以自己设置,如果想保证全球唯一,用到哪里都不冲突:
1、向管理MAC的国际组织申请买断某一段MAC;
2、购买内置MAC地址的专用芯片,例如微芯的3引脚MAC芯片11AA010。

网友C(2012-06-23):
DP83848是以太网收发器,只管理物理上的数据收发,与MAC地址无关。MAC地址在LAN控制器中进行设定。

网友D:
MAC地址是烧录在Network Interface Card(网卡,NIC)里的.MAC地址,也叫硬件地址,是由48比特长(6字节),16进制的数字组成.0-23位是由厂家自己分配.24-47位,叫做组织唯一标志符(organizationally unique ,是识别LAN(局域网)节点的标识。其中第40位是组播地址标志位。网卡的物理地址通常是由网卡生产厂家烧入网卡的EPROM(一种闪存芯片,通常可以通过程序擦写),它存储的是传输数据时真正赖以标识发出数据的电脑和接收数据的主机的地址。

    也就是说,在网络底层的物理传输过程中,是通过物理地址来识别主机的,它一般也是全球唯一的。比如,著名的以太网卡,其物理地址是48bit(比特位)的整数,如:44-45-53-54-00-00,以机器可读的方式存入主机接口中。以太网地址管理机构(除了管这个外还管别的)(IEEE)(IE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将以太网地址,也就是48比特的不同组合,分为若干独立的连续地址组,生产以太网网卡的厂家就购买其中一组,具体生产时,逐个将唯一地址赋予以太网卡。

    形象的说,MAC地址就如同我们身份*上的身份*号码,具有全球唯一性。

网友E:
CPU包含MAC··你可以找CPU代理索取MAC地址··· 这个是一对一··全球唯一的···

网友F:
CPU包含MAC··你可以找CPU代理索取MAC地址··· 这个是一对一··全球唯一的···
引用 网友E:
+1